FX2N-20GM怪现像

楼主(2012-03-29):
用触摸屏改变程序号或改变位置参数时,只要一确定参数,伺服马达就自动正转,到正限开关才停,这是为什么呢,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不好说,有可能是程序问题

楼主:
只是有几次这样,有时又不会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干扰问题

网友C:
关于FX2N-20GM的问题我也很感兴趣,但是我没有理解你的意思,使用触摸屏改变程序号是什么意思
不断向前

网友D:
这种问题最好能连电脑监控程序运行,把能产生这种动作的相关条件监控起来,这样查起来就快多了。

网友E:
程序问题吧

网友F:
我想,百分之八十是程序有漏洞

楼主:
感谢各位的提示,问题搞定。是触摸屏的“控制字”在搞鬼。默认的为M0。M5刚好为数字输入完成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