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9):
功能需要支持直线和圆弧插补,最好带有螺旋插补那是最好中的最好!谢谢!

网友A:
期待高手回答
QQ76214024

网友B:
DSP单片机

网友C:
咱也在等待中,找了好多个品牌,大部分最高200K

网友D:
单片机能产生这么高的脉冲。不过是不是太高,你的伺服控制器能接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能产生这么高的脉冲。不过是不是太高,你的伺服控制器能接受吗?

当然得需要和侍服电机搭配!如果用脉冲达不到怎么高的频率,那么通信方式是不是很容易达到??

网友E:
基恩斯KV-MC40V的PLC能输出4M的频率 有圆弧插补 直线插补 螺旋插补。
  • 下载积分:+5(wenrong)

网友F:
    多得很网上一查不就出来了

网友G:
    台达PM系列,支持圆弧,G代码,1MHZ

网友H:
    用工控机加伺服驱动卡吧。。

楼主:
    楼上说的伺服驱动卡就是运动控制卡吧?对那个写程序不熟练!

网友I:
    用三菱Q系列PLC+运动CPU,具体型号给你写一个
    Q06H+Q173H+J3B
    你要的功能全部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