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问题

楼主(2012-03-29):
400KVA的变压器最多可以带多大功率的负载。

网友A:
最高不超过400千瓦,感性负载要小。

网友B:
变压器以视在功率来标称容量,在功率因数为1时,可带额定负载400KW,但实际功率因数在O.86~0.95间,当功率因数=O.86时,最大只可带344kW。

楼主:
谢谢1楼和二楼

网友C:
额定电流是577安,但是用到600安也没事,我所在的工厂一值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D:
2楼说得很好了,很具体

网友E:
感性负载大时可以适当增加电容器补偿
东方不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