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遇到的问题......也许很简单

楼主(2012-03-29):
今天编一个程序,有一个小问题,两地运料车,在A、B之间来回装料,卸料(自动往返),两地有行程开关,
用plc300编的控制程序,若断电,上电后,小车
从断电的状态开始继续运行
,该肿么考虑?可能问题有点白痴,但
希望前辈们多多指点,有什么很简单的方法?是不是有什么断电保持的继电器?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楼主:
我是这样做的,笨笨的方法,当小车运动,触发一个标志位,就像单片机那样,前进时,给字元件送1,到达目的地后送0,后退时,给另一个字元件送1,到达目的地,送0复位,这样断电也不怕。在0B100中检测字元件的状态,若为1,就置位相应的输出,并把字送0复位。好麻烦......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A:
使用步进指令会很方便

楼主:
伤不起,就一位大哥肯透露,沉默是金
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u/3043076594

网友B:
我记得PLC内存中有一块是能够断电保持的,你查查看.这个真的有。

网友C:
前进状态m18.0置1,小车前进。到达终点复位m18.0.反向运行时m18.1置位,归零时m18.1复位,系统默认m18为断电保持,来电后小车会按原来方向运行。但实际工业中这样是不允许的,安全原因。

网友D:
可以用DB块,除了具有保存功能还可以计算

网友E:
用上电信号加限制
zsh340

网友F:
引用 网友A:
使用步进指令会很方便
说得对,用GRAHP功能轻松搞定

网友G:
我也是新手啊

网友H:
步进解决一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