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的线要选多粗

楼主(2012-03-29):
这个算的对吗?

网友A:
1KW大溉是2A 75KW就是150A,70平方吧!

楼主:
70怎么算来的?经验计算法有吗?

网友B:
一千瓦2A?楼上的大哥怎么算的啊?

网友C:
60-70个大差不多。P=UI
先求出电流。75000/220=340A
接着除铜线的系数为6再除6-------340除6=56个大

网友D:
选线要看实际使用情况来选的,75KW是电动机类还是电阻类的负载,而且还要看所带负载是轻还是重、是长时间还是短时间运行。

网友E:
要看负载类型的~一般电机,配电距离是20的话~75KW 乘以2~电流是150A
铜线一般是4~6现在的线质量不敢恭维~25到35的线就可以了~
前提是确定负载哦

网友E:
楼主的计算软件不可信赖

网友F:
引用 网友A:
1KW大溉是2A 75KW就是150A,70平方吧!
正确,照此办理没有错!但这是电源主线的规格。若是星三角启动,到电机的线就不要这么大了。

网友G:
对于国标线,我给你口诀:10下五,10O上二,25、35四三界,70、95两倍半,铜线升级算,裸线乘1倍,穿管、温度八、九折。
下载积分:+3(祥林嫂) 热心助人

网友H:
35mm2的YJV电缆就可以了
学与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线要看实际使用情况来选的,75KW是电动机类还是电阻类的负载,而且还要看所带负载是轻还是重、是长时间还是短时间运行。
75KW是电动机<风机》

网友I:
支持十楼
上班=上坟

网友J:
50mm2铜线就可以了

网友K:
每天一点点

网友L:
同意,用50mm2,35的略小了

网友M:
楼主用的什么软件,太雷人。

网友N:
用50平方的铜线就ok了

网友O:
同意11楼,35就可以了

网友P:
50平方mm铜线足够,我是饮料企业,有一台设备,75KW,距离50米,就是这样配线的,有两年了,一直正常。

网友Q:
1楼正解,这软件有点坑爹啊,一般空调柜机才多大功率,推荐电源线都不会低于4mm^2,
实际选用还需根据电缆芯数、架空还是埋地、电缆材料综合考虑,
下载积分:+3(liudehai) 感谢分享
下载积分:+3(xtgm123) 热心助人

网友R:
可以估算了,看看多长距离。
东方不败

网友S:
支持10楼说法

网友T:
楼主的计算软件还是删了吧,误人子弟啊!
代理台达变频器,PLC,触摸屏,设备维修,控制柜制作 QQ;171986645 手机13921226012

网友U:
支持5楼非常正确…要以事论事

网友V:
用50平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