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29):
高速电磁阀(每秒动作350次)用什么驱动电路才能保证它有效开启关闭?

网友A:
用比例电路应该可以...

网友B:
进来学习的,原来还有这东西啊。看来我们这边用的都是普通的

网友C:
你的电磁阀动作频率这么高,用在什么控制场合的?

网友D:
用固态继电器或者可控硅比较好吧
wananjushi

网友E:
用固态继电器,总之是电子之类做开关控制,我想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F:
两位或者三位换向电磁阀,工作在开关状态,不可能有这么快的换向频率。因为阀芯的质量,弹簧力,惯性力决定了它不可能高速工作。
只有比例阀,他的工作电流是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个较小的交流电流,让阀芯在比例位置附近作颤动,减少静摩擦力,提高灵敏度。这种阀需配专用放大板,只要给它0-10V信号,就能产生比例阀需要的工作电流(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个较小的交流电流)。

网友G:
不太懂    学习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两位或者三位换向电磁阀,工作在开关状态,不可能有这么快的换向频率。因为阀芯的质量,弹簧力,惯性力决定了它不可能高速工作。
只有比例阀,他的工作电流是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个较小的交流电流,让阀芯在比例位置附近作颤动,减少静摩擦力,提高灵敏度。这种阀需配专用放大板,只要给它0-10V信号,就能产生比例阀需要的工作电流(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个较小的交流电流)。

这种阀一般用在什么地方呢,它的功能是怎样的

网友I:
电磁阀动作频率那么快能反应的过来吗,你的用在什么地方啊,大家都学习下。

网友J:
六楼的兄弟有机会说的详细点 让大家明白点

网友K:
在电控泵一喷嘴燃油系统的电磁阀可做到关闭与开启响应时间均在1ms以内 当然要用电子类开关。

网友L:
你要给出我电磁阀电流我可以弄出这个电路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L:
需要晶体管,还要放大,你的信号输入是什么。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M:
引用 网友F:
两位或者三位换向电磁阀,工作在开关状态,不可能有这么快的换向频率。因为阀芯的质量,弹簧力,惯性力决定了它不可能高速工作。
只有比例阀,他的工作电流是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个较小的交流电流,让阀芯在比例位置附近作颤动,减少静摩擦力,提高灵敏度。这种阀需配专用放大板,只要给它0-10V信号,就能产生比例阀需要的工作电流(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个较小的交流电流)。

如果是流量大的通断两种状态,这种阀行不?

网友N:
看来自己的见识还真的是太少哦,象这种高频率,高分断的电磁阀在下是闻所未闻,请问一般是用在什么样的场合下的?

网友O:
有效开启关闭

网友P:
每秒动作350次的阀,头次听说,长见识了,用在核武器上的吧

网友Q:
向六楼大哥,学习…

网友R:
找一下美国诺信中国办事处吧。他们的点胶机开关频率很高的。也是用电磁阀的。开关频率好像是可以达到0.02微秒。寿命是1亿次以上。不过东西很贵的。听说苹果公司都用到他们的设备

网友S:
张见识了,这么快的频率哦

网友T:
有这种电磁阀,每分钟达到上千次。MAC  MODEL411A-D0A-DM-DDFJ

网友U:
有这样的电磁阀吗

网友V:
用在什么地方呀

网友K:
引用 网友P:
每秒动作350次的阀,头次听说,长见识了,用在核武器上的吧

用在发动机电喷化油器和泵类

网友W:
呵呵  百度搜索一哈   以前用过的

网友X:
这不快的动作,是不是高频脉冲信号控制的哦。

网友Y:
有一种高速阀,他需要用气来进行先导,如果没有气,光有电进去是没有用的!速度快,只能选择固态继电器,还有那么快,PLC的输出都只能是晶体管!
QQ32135553

楼主:
20楼的兄弟回答有点正确 就是喷胶机,在线速度1分200米的速度下要在一卷筒纸上喷出直径0.8mm 圆点。我在做这个设备时发觉问题,高速度时电磁阀通电只能控制在1MS才可勉强达到喷射圆点效果,这么短的通电时间电磁阀没有足够的电流驱动,(不要考虑电磁阀性能,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在500HZ一秒)所以驱动电磁阀高速动作就是很有技巧的。
  哪位兄弟有这个驱动方案提出来大家研究研究。有能开发出来的付费也行。

网友Z:
没有用过这么高的电磁阀 。

网友AA:
引用 网友R:
找一下美国诺信中国办事处吧。他们的点胶机开关频率很高的。也是用电磁阀的。开关频率好像是可以达到0.02微秒。寿命是1亿次以上。不过东西很贵的。听说苹果公司都用到他们的设备

他的就是用MAC的阀,高速的就是只有用他了

QQ:84818626

网友AA:
引用 网友Y:
有一种高速阀,他需要用气来进行先导,如果没有气,光有电进去是没有用的!速度快,只能选择固态继电器,还有那么快,PLC的输出都只能是晶体管!

高速阀的都是直通阀,先导的都连每秒3次的达不到。看看MAC的阀,听说可以达到5000次分钟以上。PLC不能控制,都是要求高速的通断,而且要适应高速通断的滞后情况去做位置在线补偿,基本上使用的是东洋的凸轮控制器来控制,之后加放大板或者固态来控制电磁阀。

QQ:84818626

网友AB:
学习了,长见识了!

网友AC:
学习一下,长见识了,有这样的凸轮控制器吗

网友AD:
想了解有何种功能的电磁阀~

网友AE:
12楼的兄弟图片真的真的很给力啊。很容易让我们这些狼兄产生幻觉啊。哦!主啊!真要命啊!

楼主:
高手都去哪里了?

网友AF:
引用 楼主:
20楼的兄弟回答有点正确 就是喷胶机,在线速度1分200米的速度下要在一卷筒纸上喷出直径0.8mm 圆点。我在做这个设备时发觉问题,高速度时电磁阀通电只能控制在1MS才可勉强达到喷射圆点效果,这么短的通电时间电磁阀没有足够的电流驱动,(不要考虑电磁阀性能,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在500HZ一秒)所以驱动电磁阀高速动作就是很有技巧的。
  哪位兄弟有这个驱动方案提出来大家研究研究。有能开发出来的付费也行。

我有诺信的喷胶枪的 电磁阀   没想到这个电磁阀这么牛逼  我天天看到  没事拆两个玩  哎。。。。。 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