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pg 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2-03-30):
用FX2n-1PG做一个传送带定位的程序,由于传送带不需要硬件回原点,但是在急停后启动时需要把以前的位置数据清除,防止影响定位精度。位置数据清除是不是只要把BFM 26# 27#里的数据清零就可以了?

楼主:
感觉这个论坛人气不高啊

网友A(2013-01-28):
您好,请问您的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B:
说明书上有,好像是吧M8341,M8351,至ON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