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0):
编写程序都有一段时间了,现在手头上遇到一个颇有难度的问题。
工作过程如下:有A和B两个地方,A和B相距40米,现要求在A点输入数值后在B点可以观看或更改。
(是否要用两个人机界面?是否要用两个PLC?要不要加通信模块?等)
望各位给点意见,谢谢。

网友A:
每一种品牌的PLC都可以组网,485,40米没问题

楼主:
哦,你的意思是50米内可以用485BD,我想用三个PLC来做(和以前旧的机子联合在一起交换数据),用485BD可以做到吗?

网友B:
可以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使用串行通讯要考虑干扰,特别是变频器和伺服干扰对串行通讯影响很大,我就吃过这样的亏,所以我搞8个以上的伺服(有变频器)会考虑使用中型机,如果没有干扰这个问题使用通讯进行组网还是可以的。
我们这里有很多大型变频器,90KW的,但不是和它一个系统的,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不断向前

楼主:
我们这里有很多大型变频器,90KW的。你说的中型机是指A系列?还是?

网友A:
老板肯出钱的话,直接S7300,用PROFIBS
S7300是不是西门子的?它有什么优点?我之前是用三菱的编,如果用西门子的就麻烦点。
  • 下载积分:+1(daviddavid) 感谢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使用串行通讯要考虑干扰,特别是变频器和伺服干扰对串行通讯影响很大,我就吃过这样的亏,所以我搞8个以上的伺服(有变频器)会考虑使用中型机,如果没有干扰这个问题使用通讯进行组网还是可以的。

    赞同!

网友E:
    建立主从站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这里有很多大型变频器,90KW的。你说的中型机是指A系列?还是?

    这个就复杂了,我没到现场不能做更多的推测,这些都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去判断。
    我说的中型机;三菱是L系列,但三菱没有主推它,三菱主推Q系列,但Q系列价格还是很贵的,使用在中型项目有点大才小用,使用在大型产线还是很好的
    欧姆龙的是CJ2系列,西门子是S7300,它们也不便宜,基恩士的KV-3000我感觉更好(它相对小型机也不便宜)
  • 下载积分:+2(daviddavid) 热心助人
  • 不断向前

楼主:
    我打电话过去威伦的技术部,他们人说可以用触摸屏的以太网来实现通信功能,两屏一PLC,
    但是我没有做过,不知道行不行,大家给点意见。

网友F:
我现在用的是一PLC连4、5个威纶屏,最远的距离有100米以上。
哦,你的意思是不是用以太网来实现一PLC连多个触摸屏呢?

网友G:
两屏一PLC   或 两个PLC 一个屏  都可以的

网友F:
凡是带本地以太网威纶屏的PLC,都可以连接远程以太网屏屏。可以相互连接。

网友H:
不知楼主所云···看来我的路很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