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0):
我要根据每小时设定上升温度来控制阀门开度,有什么好的方法?请高手指点用永宏PLC 或其他品牌思路。在此谢谢大家

网友A:
使用带通讯温度传感器,读出温度值,再在程序中和设定值比较,根据差值控制伺服阀的开度
比如我手动将阀门全部打开,到了一定温度后,我关闭阀门开启自动设定每小时升温度数,用设定温度自动控制阀门的开度

网友B:
使用比例电磁阀,把温度值转化为电压值输入到比例电磁阀

网友C:
你要实现阶段升温:思路告诉你,在plc内部通过时间来调整温度目标值,将该目标值应用到piD然后去控制阀开度。
比如我手动将阀门全部打开,到了一定温度后,我关闭阀门开启自动设定每小时升温度数,用设定温度自动控制阀门的开度。用PID怎么能控制时间呢?

网友C:
你要实现阶段升温:思路告诉你,在plc内部通过时间来调整温度目标值,将该目标值应用到piD然后去控制阀开度。
楼主留言:比如我手动将阀门全部打开,到了一定温度后,我关闭阀门开启自动设定每小时升温度数,用设定温度自动控制阀门的开度。用PID怎么能控制时间呢?

你的理解有问题:
你的主要目的是控制温升,那么我只要在固定的时间段维持一个恒定温度即可,我告诉你的思路是:
在不同的时间段你可以使用时间来设置不同温升阶段的目标值。这样就保证了阶段恒定升温,明白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