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原点的问题

楼主(2012-03-30):
用FX2n-1PG做一个传送带定位的程序,急停后启动时需要把以前的位置数据清除,防止影响定位精度。位置数据清除是不是只要把BFM 26# 27#里的数据清零就可以了?因为是传送带,所以不需要硬件回原点

网友A:
求高手
上班=上坟

楼主:
不知道把BFM 26# 27#里的数据清零,能不能就作为原点?

网友B: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C:
好像是不行的,那你清零后和原来的原点位置就不对了啊
,重复定位就不对了

网友D:
没有物理上的原点怎么回原点,你还是想急停之后把随意位置做原点?还是想别的?

楼主:
就是把随意位置设为原点。因为是传送带,所以,定位的物体被机械手放到传送带上后,就把次位置作为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