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irst-cycle和p-first-cycle-task 开始第一次标志的区别

楼主(2012-03-30):
欧姆龙的这两个指令有啥区别?哪个和三菱的m8002同?

网友A:
p-first-cycle PLC运行后的第一次扫描。
p-first-cycle-task 是指对于有TASK的PLC程序,该TASK第一次运行。
PLC运行后可能需要相关的条件才会开启相关的TASK
下载积分:+3(ysz0377) 热心助人

网友B:
学习了~~~~~~~~~~,不是有个255**地址吗?只知道第一个,第二个还不知道
p-first-cycle和p-first-cycle-task 开始第一次标志的区别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