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3U与RKC温控通讯。

楼主(2012-03-30):
请教FX3U与RKC温控通讯,在设定SV值是用什么方式方便的,32H,30H,30H,2EH ,30H中间有个小数点?

网友A:
RKC溫度表要有
MODBUS通訊協定
PLC在加一塊FX3U 485ADP-MB通訊
它有MODBU 通訊
就可以自動通訊了
寫程式也比較快

网友B:
这有个例子,可参考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1896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