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收
测量盐酸的温度用什么温度探头呢?

楼主(2012-03-30):
各位仁兄,需要测量盐酸的温度用什么温度探头呢?我知道要防腐蚀的,具体名称跟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A:
可以用PH探头啊,即可以显示PH值,又可以显示温度的

楼主:
不用那么高档的,我只要达到既显示温度,又不会被腐蚀就可以了

网友B:
用铁氟龙温度传感器就可以!

网友C:
同意楼上,酸洗设备上用的温度探头都是在外面包裹了铁氟龙的。

网友D:
铁氟龙的会不会影响热传递,导致温度测量部准确呢

网友E:
3樓正解

网友F:
铁氟龙的温度探针,还真没见过

网友G:
到处都有 我有用过啊 还可以 ~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