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的数据显示为#####?

楼主(2012-03-30):
用plcsim 和flexible2008连接后,在界面上本来应该显示S7数据块中的浮点数,结果是######,谁知道怎么处理?S7中的变量是real型;发了下班了flexible中对应的我应用了I/o域来显示、

网友A:
数据超限,大于屏原件的上线了!

网友B:
看看是否联机了

网友C:
数据显示格式不正确,重新设置数据格式
相信自我!

网友D:
16位抑或32位的设置?

网友E:
看看有没有通讯上啊 我上次就是没通讯上就是那样

网友F:
通讯有误或数据寄存器不对
东方不败

网友G:
应该是显示数据的方框范围不够长。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tqtji

网友H:
应该数值过大 才出现#########

网友I:
同意楼上的说法,经常会数值过大就会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