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台西门子224XP相互通讯

楼主(2012-03-30):
3台plc中的一台的某个参数,要作为其他2台控制的基础, 3台之间间隔100米左右, 最大200米. 同时要和工控机通讯组态. 请求帮助,怎么样实现??希望有详细步骤,谢谢啦 .

网友A:
有没有通讯模块!

网友B:
用PPI通讯就可以,距离远了要加网络中继器,用两个不带编程口的网络接头+一个带编程口的网络接头,带编程口方便监控程序,三个PLC之间通讯用网络读写指令就可以,很方便 的;比如1号站的输入来控制2号和3号站,可以把1号站的输入IB0存放到MB0和VB0,用网络写指令分别传到2号站和3站,2号站3号站再把MB0和VB0读出来,再控制2 3号站的输出...
另外波特率设置得太低会导致延时比较严重

网友C:
走以太网通信效率最高,但是价格也高,可以考虑用PPI加中继放大器

网友D:
路过,顶一下
诚信高价回收各品牌plc、气动元件、伺服、触摸屏等自动化工程余货。 联系QQ:1181626228 ,电话:15377050225

网友E:
1、PPI通讯
2、模拟量模块
3、数字量模块
4、以太网模块
其中PPI通讯的有可能需要加中继放大,编通讯程序
2和3配合可以直接传送
4价格相对于1、2、3来的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