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0):
压敏电阻除了电压过高击穿,还会在什么情况下爆炸?

网友A:
只有电压过高击穿

网友B:
同意一楼

网友C:
如果是自己外配压敏电阻;除需考虑过压值外,还必须考虑最大泄放电流值。一般压敏电阻爆主要是过电压持续时间长或者瞬间过压能量大(雷击、感性负载产生的仅电势)超过压敏电阻的承受极限所致!

网友D:
压敏电阻一般情况下只做电压过高保护,但在有些线路中也有作为过流而使用的~~~~~~~

网友E:
压敏电阻主要超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