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0):
各位同事们;像原装出厂的110kw-350kw的交流电动机一般多长时间保养加黄油;电动机基本上是百分之70负荷天天运行的;

网友A:
五六个月!!我们是160KW和200KW水泵电机,

网友B:
一般一个季度,三个月~自己看,几个月之内都没问题!
jxh668

网友C:
进口原装机,24小时运行,5年后不保养,会烧电机,国产的不在此列

网友D: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像这种110KW以上的电机是采用什么方式启动的

楼主:
110kw用星三角;250以上最好用软启动;变频器那是最好的。就是价格贵;
  • 下载积分:+3(ying-feng) 热心助人 我只见过没用过 ..

网友E:
    我们厂用原装西门子110kw电机8年24小时运转从来没有保养过,用的是变频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