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0):
经常看到电视为那些变频空调做广告,一些朋友也问我变频是个什么意思,我只能按照工业用的三相变频器来解释,可这个解释还是不够专业,哪位同行,有较专业的解释,我倒觉得广告太虚夸了,1HZ变频空调?可能吗?

网友A:
就是阿,求解。。。

网友B:
我修过变频空调,里面东西没有我们工业用得好,电路好简单,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

网友C:
直流变频空调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几年前我接触过某著名品牌的单相的直流变频空调线路板,感觉无论是做工还是选材都很考究,IGBT是微型线路板安装式的,结构很紧凑,测试输出波形还是不错的!至少比一部分国产的工业变频器要好得多!当时测算了一下硬件成本好像只有150元左右。

网友D:
直流变频空调?直流的频率是多少?如何变频?这是故弄玄虚!任何变频都是交流转换为直流,或者把直流逆变为交流,整这“概念”有用吗?还有1HZ变频空调?可能吗?谁都知道压缩机几乎不可能在1HZ运行,只是理论上可以。即使能运行,其特性也一定很差,说到底,就是一种“高明的骗术”!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E:
根本就没有变频空调,应该叫直流调速空调,大家同行都知道直流是没有频率的何来变频呢?变频只是商家的宣传罢了。
自学

网友F:
引用楼主qrklove于2012-03-30 18:20发表的 格力变频空调及其他变频空调和我们所用的变频器有何区别 :
经常看到电视为那些变频空调做广告,一些朋友也问我变频是个什么意思,我只能按照工业用的三相变频器来解释,可这个解释还是不够专业,哪位同行,有较专业的解释,我倒觉得广告太虚夸了,1HZ变频空调?可能吗?

可能,的,但那连风也吹不起了, 没有用的,

网友G:
骗人的多  同意4  ----  5楼

网友H:
这个空调广告就和原来的三鹿奶粉转为婴幼儿设计的广告一样.但差别是危害效果不明显而已.

网友I:
是的骗人

网友J:
变频空调,是怎么个变频法,难道是压缩机工作的电源频率变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根本就没有变频空调,应该叫直流调速空调,大家同行都知道直流是没有频率的何来变频呢?变频只是商家的宣传罢了。

变频器分交流直接变频和间接变频,交流变频就是把我们使用的工频交流电直接变频,间接变频就是先把交流电整流成直流电,再把直流电逆变成交流电,我们现在使用的变频器基本上都是先把交流电变成直流,再把直流逆变成交流电的,所以以前台湾那边也有把变频器称为逆变器的。不是做我们这一行的,当然不懂得这个原理,商家自然是忽悠消费者了,我问过商场的厂家代表,请他说说交流变频跟直流变频有什么不同之处,他也满脸愕然。
  • 下载积分:+5(xtgm123) 热心助人.我真想笑哦,中 ..

网友L:
这个话题希望能继续探讨下去。

网友M:
商家用来忽悠消费者的手段,象什么纳米的商品、云技术家电等等、、

网友J:
交流直接变频法是怎样的?谁来说说,愿闻其详

网友N:
变频器的工作过程:
1.当前流行的一种,先是交流整流成直流,然后直流再逆变成交流,这样变频率范围宽,因为是从直流逆变回交流,想怎么来都行
2.交流变交流,现在不常用了
变频范围现在可以做到1HZ到400HZ,所以空调说自己可以变到1hz是有理论根据的
频率往低调电机是变频的同时变电压,V变V压V变F频,频率往高调电机是变磁通,
反正那个E=4.44fn什么的是一定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J:
交流直接变频法是怎样的?谁来说说,愿闻其详
说简单点吧,太深奥的俺也说不上来,交流直接变频是先给定一个与输出值相对应的三相基准电压.再经过比较器形成触发晶闸管的触发角,并产生触发脉冲,经放大后触发晶闸管。改变触发角,从而改变晶闸管的输出频率.俺对这个东东也是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