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3-30):
最近碰到一问题。请各位大师帮助,三菱FR-F740型变频器突然无法调节,其它的都完好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无法改变频率?
面板坏了?或者设置成了外部操作模式?

网友B:
三菱变频器调参数最老火,自己最好看一下说明书,面板没有坏,如果坏了,会报ERR1,日本人的观念就是跟中国人有差别,是不是小日本的故意的呀
南科自动化设备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