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0):
在检查大学生宿舍的时候发现有一种插座可以用大功率电器,而不受限电系统的控制,请老师们说说它的原理好吗?先谢谢了!

网友A:
先给你说说限电系统是如何限电的,其实限电只对带有“钨丝”的发热的电阻性的用电器限定了瓦数,其它的用电器,如电脑,台灯等没有“钨丝”这种发热的电阻性的用电器,限电是没有瓦数限制的,就算你超过限电之后1500W都可以使用。防限电插座就是利用了限电系统在设计上的这个漏洞,使原来电热棒之类的大功率的发热的电阻性的用电器伪装成一个像“电脑”这种没有“钨丝”发热的电阻性的用电器。你可以拆开看看里面的电路情况。它里面应该仅仅只加载了一个“电容”而已。通过多加一个电容,使那些有“钨丝”发热的电阻性的用电器变成了和“电脑”的性质一样不发热的电容性负载,从而欺骗了限电系统。 就这么简单~~~~

网友B:
学习了,不过没有明白。还是谢谢!

网友C:
真的能行吗?试试看

网友D:
领教,领教。

网友E:
还是用功率的方式限电比较好,超过额定功率就断你的电,我们公司宿舍就用这种方式,其实就是1个10A 的断路器,开个三四台电脑是没问题的,用一个热得快也行,用2个那就对不起了,用限电的方式,主要还是安全,这个社会保命是最主要的,命都没有了,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F:
这个问题还不简单?不过还是要注意用电安全啊,功率大了就不要有插座了,不然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网友G:
原来真有限电的装置啊,听在学校的女儿提起她们的宿舍一用热得快电表就跳闸,我还一直想不明白怎么实现这个功能,1楼能说说这个限电装置的具体原理吗,想学习啊

网友H:
还有这事??高啊,领教了!

网友I:
原来如此,见识了。谢谢

网友J:
见识了,呵呵,不过能不能说说限制电阻性负载的原理啊

网友K:
忽悠!接着忽悠,只要我们这些善良的人们提髙警惕!你还会什么?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不过没有明白。还是谢谢!
没有明白,就是阻性负载加电容变成,容性负载,那限电只控制阻性的,我都不到了,没有机会读大不学也不知道大学宿舍是这样子的

网友M:
宿舍搞的限电装置,是为了安全,有好多事故都是超负荷用电,导致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