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变频器故障

楼主(2012-03-30):
今天我单位变频器接连坏了两台 第一台在正常运行时突然爆响 操作面板无显示 但机内LED正常发光,机器是康沃的132KW 运行1100多小时,
第二台 也是正常运行中突然报超负载,检查电压230V属正常范围 但在测电压的同时面板变暗机内指示灯灭掉,此机器是西林的220V1.5KW。
请大家帮忙分析下到底是巧合换是电压 或者供电的问题 ,两次故障分别是第一台上午11点 第二台下午7点 三相电压是400V 单相230V
会不会是电压太高的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没有现场看到,只听到你说的这点远远不够啊,无法给你一个合理的判断

网友B:
也有可能是导电粉尘引起的短路爆炸
东方不败

网友C:
可能负荷大导致变频器发热而形成功率管二次击穿
wananjushi

楼主:
谢谢大家的关注 我们是生产电缆的厂家 不存在导电粉尘,变频器是132的电机是110 的 输入电流最高50A 变频器运行1152小时
另一台是1.5的变频带的0.75的电机 这个没测电流 变频器只运行的180个小时

网友D:
从你的描述来看电源电压是正常的,应该是变频器的问题,你说的那台康沃的产生的爆炸,模块可能已损坏,另一台西林的从你的描述来看,应该是开关电源故障.

网友E:
应该是变频器的质量问题

网友F:
还有显示应该 是主模块爆了,也有用6只单管的的那更易爆.

网友G:
第一台可以断定是整流电容炸了,400V的电压有一点偏高。
第二台你是在什么部位测量的电压?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住现在132的已经修好!问题是模块和输出端子之间瞬间短路,还好问题不大只是爆了快熔!被敲了2000+关键问题是这两个端子之间的距离有将近5cm怎么会发生电弧呢?
西林的经销商免费更换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