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伦触摸屏软件到底怎么用哦?

楼主(2012-03-30):
威伦触摸屏软件到底怎么用哦,我制作了一个数值输入键,模拟点了却没反应,不能进行数值输入,设置了页面密码啊,用功能键制作了页面切换键却不能切换页面,不用密码又可以切换页面,我这搞不懂他们是怎么做的软件,我怎么觉得没三菱好用啊,三菱的模拟就很正常。郁闷啊,不解

网友A:
各个品牌的用法都差不多的。
使用习惯和品质不同而已,要不价格怎么差那么多?

网友B:
本人用EB8000 Project Manager里的EasyBuilder 8000个人感觉可以。
jxh668

网友C:
比较好用,所见即所得,离线仿真是最好的了

网友D:
我的软件里的数值输入元件属性里的“一般属性”后面的是数值显示,不是数值输入和你的软件里的显示不一样

网友E:
樓主...是不是應該把檔案傳上來...大家看一下才知原因阿

网友D:
那你用数值显示原件当然没法设置了,它只是显示作用啊。
我用的是数值输入元件啊

楼主:
我用的是数值输入元件啊你看图片,我用的是EB500的软件

网友F:
可能如果你数值输入原件所设的对应的字元件用的是plc的,则没有连接可能是显示不了的

网友G:
现在应该用EB8000了。威纶的屏感觉还好,

网友H:
我也感觉这个很难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