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0):
磁尺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用4AD模块接收。怎样计算它的移动速度。对应的数值是:行程0-1020毫米,4AD接收到0-2900,怎样计算速度。要精确些。希望各路高手指点。

网友A:
记录当前位移AD值(如:100),一秒后再读当前位移AD值(如:500),则速度=(500-100)×1020/2900/1秒=140毫米/秒。
采样时间可根据实际工况变化。
我在某设备中速度变化为 0.5mm/S - 300mm/S,故高速时以0.1S采样,低速时以1S采样以提高精度减小读数误差。
实际AD分辨率越高采样波动也越大,有时还要采用滑动平均以减少显示值的波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znz43 同志

千万别称同志,我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