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器如何调转速?

楼主(2012-03-31):
参数p1-55,到了三千只能大不能小。还有其它方法吗?

网友A:
p-55是调伺服电机的最大可运转速度,初值设定于电机的额定转速,调速度是靠P-44,P-45的电子齿轮比与你发脉冲的个数而定,我不明白你想怎么调速,说清楚点

楼主:
我的伺服电机速度到了2900转/R,还想把最高速度调到3500。现在问题是伺服器速度限制了,再提高速度就报警

楼主:
发脉冲频率是可调的,在触摸屏上可以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