弧型箭头

楼主(2012-03-31):
请教下各位大侠,触目屏上面代表电机旋转的弧形箭头指示灯是怎么做的,红色代表电机停止,绿色代表旋转

网友A:
你自己可以做图片的,或者在软件的库里找。

楼主:
没有大侠愿意帮忙吗?

网友B:
自己用作图软件做个就是了,然后再添加到触摸屏软件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