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命啊

楼主(2012-03-31):
交流220V电源接在直流24V输入的PLC了有救么cpu222 cn DC/DC/DC的

网友A:
如果已经通电了就没有救了。
能修么???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楼主:
没通电还用问么呜呜呜

网友B:
估计是电源那块烧了,换个电源板子就可以滴
谢谢安慰 唉等老板说怎么办吧哈哈

网友C:
换了电源板应该没事了

网友D:
不要怕,老板不会炒了你的。

网友E:
可以修。小弟我当年也犯同样的错误,弄的我现在还有阴影。
现在220的我都不敢接电了哈哈

网友F:
做自动化来不得半点马虎,如果是380就放响了
呵呵 以后会改

网友G:
是啊,送电要小心
Fred Lo

网友H:
哎,怎么会这样的。
如果事情紧急只能送修,如果有时间可以尝试自己修理。一般电源故障的可能性大些,也容易修些,祝成功。

网友I:
没事的兄弟 我遇到过而切是连着烧了两个 是老外能烧的。后来我拆机发现只是电源板上一个类似压敏电阻的东西烧掉了换个1.5A熔断器就OK了 这种产品都有保护功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