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威纶触摸屏程序用什么来实现?

楼主(2012-03-31):
我刚学威纶触摸屏,请教高手
工艺要求,在屏上设定好加热时间.然后在屏上点击位元件控制PLC程序运行.同时在主画面窗口显示剩余加热时间.加热时间到自动停止PLC加热等程序并报警.报警延时30秒结束.中途在屏上查看任何画面都不会影响加热等程序的记时.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下.

网友A:
这很简单吧,把你要加热的设定时间用先传送到一个寄存器,加热启动时再用秒脉冲减法指令去执行,再在人机做个数值显示就OK了,至于你的其它控制在此就不累述了,请自己考虑。

网友B:
按你的工艺要求:可设置一个数字输入元件,写入时间存储到PLC存储器;再设置一个数字显示元件,读取PLC控制的加热时间,PLC程序中设置一个‘=’比较器,接入报警、限时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