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最简单的单按钮启停

楼主(2012-03-31):
西门子最简单的单按钮启停

网友A:
用计数器也简单

网友B:
的确是很简单的例子

网友C:
只有三菱和仿三菱的才有ALT指令,欧姆龙、西门子的没有。
Alternation

网友D:
现在国外的设计都避免使用单按钮控制

网友E:
把楼住的程序 放在子程序里面,
把子程序名字 改成ALT 然后调用 哈哈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F:
这个对我们编程的没有太多的意义!

网友G:
做子程序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对我们编程的没有太多的意义!
意义大了,比3线的启停,省三分之一的线,安装维护都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