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双线圈没有输出,请问双线圈怎么使用,能不能用?

楼主(2012-03-31):
我用的是三菱FX2N系列PLC , 因为改机器 现在需要一个动作中要一个输出点用两次,我现在用双线圈输出,
前后用了两次out y0,结果没有一个输出,请高手指点一下,三菱的PLC双线圈怎么用呢?能不能用?

网友A:
用set y0和rst y0试试

楼主:
set 和rst我会用
我就想知道用基本的out y0 指令能不能进行双线圈输出,怎么进行?

网友B:
基本上有2個OUT Y0是不行的...
但是如果是使用 SFC 就沒此限制

网友C:
双线圈是警告,不是错误,编译也可以通过,就是说,你可以用
但是你也可以避免,2个需要输出处,各做一个标志,用这2个标志位启动输出

楼主:
为什么呢?哪里有具体的说明?
!!!

网友D:
双线圈输出是以程序最后扫描到的线圈状态为准的

楼主:
哦,那我试试
那SFC图怎么用双线圈呢?

网友E:
双线圈输出是设计错误,

网友F:
一般要求双线圈用M取代,譬如
LD X0
OUT Y0
LD X2
OUT Y0
可以改成
LD X0
OUT M0
LD X2
OUT M1
LD M0
OR M1
OUT Y0
下载积分:+1(liubing3620) 好人!
下载积分:+5(wqh清风) 优秀文章
下载积分:+5(铭杰工控) 热心助人

网友G:
十楼说得很OK。

网友H:
又学到东西了``

网友I:
通常按10楼的方法,或者用SET、RST指令等效处理。

网友J:
10楼的的说的详细,OR在实际编程中能统一输出,减少烦琐的中间过程。
QQ76214024

网友K:
这个一般都是用辅助继电器做并联的方法完成的,如10楼胡老师所述。

网友L:
你可以用多个中间继电器M来驱动输出啊。

网友M:
十楼说的有道理,直接变间接就可以了

网友N:
你可以用M来转一下!也可以在步进中可以用双线圈的!

网友O:
最好还是用 SET RST 来做 PLC扫描是从上往下的,你使用两次OUT Y0 结果只能是输出最下面的状态,(我不是高手,请勿丢砖)

网友P:
兄弟呀···借助辅助继电器M就可以啦···你输出两个M触发同一个Y···
LD X0
OUT M0
LD X1
OUT M1
LD M0
OR M1
OUT Y0

楼主:
知道了,已经做好了
总结大家的发言如下:
1.遇到此类问题一般用辅助继电器并联,再接out输出
2.使用两次OUT Y0 结果只能是输出最下面的状态
3.sfc图里双线圈可以随便用
对吗?

网友Q(2012-07-03):
双线圈只是针对Y吗?那M,T,S能输出双线圈吗?

网友R:
最好不要用

网友S:
领教学习了 嘿嘿 顶顶十楼

网友T:
10楼 ,正确

网友U:
跳转时可以用状态换移可以用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网友V: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W:
一个输出动N次都可以的 都用M代替 这些M并起来输出Y就OK

网友X:
用辅助继电器来做

网友Y(2012-11-02):
三菱双线圈是不能用的,它的状态是扫描最后的状态。你可以根据你的工艺要求用别的代替的啊。譬如M,只要修改一下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Z:
个人觉得用SET RSET好。输出点太多时你要用多少个M啊?
Made wish ,517029687

网友AA:
双线圈是可以输出的

网友AB:
双线圈一最后一个输出为准,介意用M点代替一下吧

网友AC:
要学会用中继啊

网友AD(2013-03-22):
10楼正解,学习了

网友AE:
双线圈是不能输出的啊,用中间继电器转换,,,,刚学的时候老师教的,自己也试过,至于为什么不知道

网友AF:
不行!执行的都是后面的。

网友AG:
老师怎么教是他的事情,我们怎么学要想一想,学得不好不要怪老师。
双线圈应该把它当做“临时变量”来理解,而不是不要用,三线圈、四线圈一样可以用。10楼的例子仅是当第一个OUT与最后一个OUT之间没有使用到触点的情况下,可以依次处理,但是当中间使用到了触点,则另当别论。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