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P-5600流量积算控制仪

楼主(2012-03-31):
WP-5600流量积算控制仪,有用过的吗?2线涡轮流量计应该跟它怎么接线?

网友A:
估计是上润的表吧!
一般情况下,在仪表的后面有接线图
我记得是吧涡街流量计的正和仪表24v馈电电源的正连接
然后涡街的负接仪表的流量输入,再把仪表24v馈电电源的负荷仪表流量信号输入的负连接即可
具体的要看你仪表后面的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