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SPLC的断电保持计数器在断电后在上电就自动清零了是怎么会事

楼主(2012-03-31):
台达ESPLC的断电保持计数器在断电后在上电就自动清零了是怎么会事 我把复位的都断开还是这样,请问高手们是怎么会事

网友A:
会不会是你把断电保持计数器的范围弄错了,例如三菱plc 断点保持型范围是C100至C199,总共100点,例,LD X1 OUT RST C100
LD X000, OUT C100 K50, 每当X000开关闭合一次,C100变计数1次,如果中途断电的话,上电后C100也会保持1次的计数,只有按下X1,C100才后清0,不知到你是如何使用的,是不是把计数器的值放在数据寄存器里,然后显示在触摸屏里,你如果上电有知道它上次计数了多少,数据寄存器也必须是断电保持型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想看到继续的讨论,和问题的解答。

网友C:
想看到继续的讨论

网友C:
和问题的解答

网友D:
你看下是不是你把断电存储器的地址改过了,要没有就是本机有问题

楼主:
我的程序 LD X0000 CNT C121 D550 望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E:
看这条指令是没问题,换一台试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