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问题

楼主(2012-03-31):
请教。。。plc不小心把电压弄错了,380v..。烧了。怎么办啊

网友A:
如果有能力,可以修一下,如果修不了就让厂家修(估计钱不少要)
但是总比重新买一个要强啊!

网友B:
线是谁接的?

网友C:
这。。。。这就涉及到一个做电路的习惯问题啊。每做一跟线要测试下;再就是上电测试的习惯问题啊,在每次通电前,都应该打下总开关两端电压值啊。做好这两点,那怕多花点时间,就绝对不会出现这问题了。PLC烧了还好,要是伺服或者卡烧了。你就更悲剧了。问问这个型号的修理要多少钱吧,太贵了从新买个算了。公司不会那么小气不给报吧
QQ76214024

网友D:
如果只是电源板烧了,修一下或者换块电源板可以恢复,主板烧了多半只能送PLC的售后服务处理了,主芯片烧了就报废吧。

网友E:
你哪里,我帮你修。

网友F:
恩,我也上过380V的点,不过运气好,没烧掉

网友G:
可以拆开看看,先看看烧的状况,把过压保护压敏电阻拆掉,买个同型号的换上一般就行

网友H:
电源模块坏了可以修的

网友I:
换新的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J:
看看,一般是电源模块坏

网友K:
可怜的孩子

网友L:
一般是电源模块坏,如果运气好的话,只有保险管烧

网友M:
一般是电源板烧了,自己拆开修修,以前我们这儿电压不稳,上了380V老是烧电视机(最易暴电容)。

网友N:
看看里面的电源板,一般都有保护电路,看看保险、整流桥!!!

网友O:
你也太有才了吧 那么不注意 接上电 先测测电压 老板 可是好好的夸夸你不可

网友P:
维修电源板就可以了,一般主板方面问题不太大。

网友Q:
这首先要看保险管
再看看电容
下面就是整流之类的电回路

网友R:
估计没那么好运

网友S:
交点学费买点经验…

网友T:
楼主是哪的?如果近,我可以帮你看下~~~~~或者你邮寄给我也成,修好寄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