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 传感器只能用在PLC 输入上吗?

楼主(2012-03-31):
传感器只能用在PLC I/0 输入上吗?能不能用在特殊模块的输入上。比如特殊模块一个端子可以控制电机的原点停止,这个端子能不能用传感器感应的信号输入?

楼主:
事实证明 传感器不只是用在PLC I/O 的输入上,也可以用在非PLC上面,只是起到一个开关 放大电流的作用

网友A:
当然可以的啊,QD75的原点极限信号都可以是传感器直接接入的啊~

网友B:
传感器 也可以直接控制小型继电器。
一般输出电流不超过200MA,就可以,只是要注意输出极性。

网友C:
学习了,感应器的输出最大只有两百毫安
请问各位前辈 传感器只能用在PLC 输入上吗?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