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KD DD马达精度差问题?

楼主(2012-03-31):
我用Q06HCPU+QD75P4定位模块发脉冲,控制CKD DD马达正反转90度,转动10~20次会偏差5~8MM精度很差,不知是何原因?请求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不会吧 好好检查哈程序和伺服参数的设置,就算再差的伺服也不会这么差啊

网友B:
重新设置一下DD马达的刚性,还有一个问题是脉冲到DD马达那边会不会丢失?
为什么不采用I/O控制,旋转角度在DD马达那里写程序控制?

网友C:
我是采用io控制在DD马达内部谢程序 由于是圆盘一直向前转 但一周下来 没看到有误差
我劝你还是内部此而程序好些

楼主:
我是要用到视觉系统上做自动对位用, 现在只是用QD75P4发脉冲做了一个正反转90度的测试程序而已,有什么原因会影响它的精度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