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3-31):
因为一些场合,没有使用触摸屏,要改变定时时间只能通过修改程序才能实现,但这样很麻烦,就有高人使用在8421拔码开关外设延时时间,以方便根据控制的需要,最近厂里做了一台机器,用到4个8421拔码开关,上升时间功能是能在0至99毫秒调节:接法如上:个位拔码开关的1接X0,   2接X1  , 4接X2,8接X3,公共端C接Y0
                                                                                                    十位拔码开关的1接X0,   2接X1  , 4接X2,8接X3,公共端C接Y1
                                                              下降时间功能是能在0至99毫秒调节:接法如上:  个位拔码开关的1接X0,   2接X1  , 4接X2,8接X3,公共端C   Y2                                                                                                    十位拔码开关的1接X0,   2接X1  , 4接X2,8接X3,公共端C接Y3
我知道要能BCD码到2进制变换指令BIN来编写,但没接触过,没编写经验,望师傅们前来帮助

楼主:
如BIN  K1X000  D10,就是不知道Y0,Y1 Y2  Y3要怎么编写,我知道Y0,Y1 Y2  Y3要依次等电,靠输出来决定输入,具体要什么编啊

网友A:
LD= K1Y0  K1
BIN K1X0 D10
........
热心助人

网友B:
请将手册翻到260页关于数字开关的说明

师傅啊,上升时间功能在0至99毫秒调节,用到两个8421拔码开关,可不可以用M8013,1秒脉冲来刷新拔进去的数据,从而使Y0,Y1 轮流得电,还是有别的方法

网友B:
自己写了一个程序,里面有两种办法,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热心助人,非常感谢你!
  • 下载积分:+1(huhu)
  • 下载积分:+1(秋秋)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楼主:
    师傅啊,上升时间功能在0至99毫秒调节,用到两个8421拔码开关,可不可以用M8013,1秒脉冲来刷新拔进去的数据,从而使Y0,Y1 轮流得电,还是有别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