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菱QD75M4两轴插补程序

楼主(2012-04-01):
请教各位大侠:
在下要做个两轴的插补,参照轴是一轴,插补2轴,要求运行速度是合成速度,这样的程序要怎样写。小弟谢谢啦!
是ABS线性插补。

网友A:
参照QD75编程手册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B:
我也想学,知道的说下

网友C:
我额想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