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安装路径

楼主(2012-04-01):
网上增看到过编程软件只能安装在C盘,好像说安装在其他盘会不正常的样子,是不是真的?

网友A:
安装在F盘的路过

网友B:
D盘的路过!
低调!

网友C:
好像没有这个说法吧

网友D:
没关系的吧!我都装过的

网友E:
有些软件的某些版本是会这样的,还有一些不支持中文安装路径……

网友F:
装在别的盘一样,我都装在e盘

网友G:
不要乱搞哦,我的电脑原来装的7.08版本的,后又装8.34的,后又装8.52的,后又装8.86的,还好了,后来又下一个8.98的,英文版的,装了下,提示错误,再打开8.86的,居然也提示错误,卸载后居然连8.86的也安装不了了,郁闷,我只好把GTD2和3都卸载,再删除原文件,才又全装回来,我还不知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