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初学者,见笑,关于FX2N PLC采集FX2N-4AD模拟量信号的编程

楼主(2012-04-01):
初学者,见笑,我想采集0号位置的外接模块FX2N-4AD的信号,4个通道,1和2通道为电压0-10V,3和4通道为-20mA到20mA电流信号,1通道采集的数据存放到D1210,2通道采集的数据存放到D1211,3通道采集的数据存放到D1000,4通道采集的数据存放到D1002,请问程序该怎么编?

网友A:
如果采用三菱GX work2编程的话,智能模块里面有自动刷新地址哦。。直接设置通道值存放地址就好了。
如果用程序编程也很简单啊。去看下4AD的手册里面,有程序示例的。

楼主:
程序范例看过了,我刚开始学,不是很理解

网友B:
4AD的手册看有过吗?很详尽,基本就是照抄!把每个缓冲存储器(BFM#0~#31)的用途看好了,然后就是设置/读取了。有的是字,有的是位,看清楚啊!

网友C:
没错看看手册就知了,基本上就是照抄的

网友D:
看看,学习下
大概大概

网友E:
我正好也用到,有用

网友F:
俺也是“看书郎中”,“摸着石头还没过河”呢!支持一下了!

网友G:
下面是我给我们公司设计的一种设备,所用二个模拟检测数据,电压型,0--10V,用了二个通道
一个通道是输出 D0
第二个通道输出 D1
第三个通道输出 D2 没接线,所以没显示。
第四个通道 程序没编输出。
你可以参考一下,把D0 、D1 、D2分别改成 D1210、D1211、D1000。再增加第四通道就OK了。

网友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