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PLC CP1H能通过光栅尺自动校正马达位置吗?

楼主(2012-04-01):
有一个伺服马达装了光栅尺,马达跑点后和光栅尺有些误差,想问一下CP1H有没有哪个指令可以直接比对光栅尺脉冲和PLC马达脉冲的,发现有误差可以自动补偿
不知道CTBL这个指令有没有这个功能,请各位指教!

网友A:
要看你的光栅尺的型号跟发的信号是什么呢。比如是-电压变化,还是电流变化,还是直接发的脉冲信号。如果是脉冲信号,可以用高速计数器来做啊。如果是电压电流变化,那就看你的CP1H的具体型号以及是否带有模拟量块啦。比如这个CP1H-XA40DT-D的,就能采集电压电流变化,也能直接用高速计数器接受脉冲值变化咯。
下载积分:+2(gaokunjian) 热心助人
QQ76214024

楼主:
谢谢楼上,光栅尺是增量脉冲型的,主要就是靠比对脉冲的方式
从别人那接手的一台机器,一个轴精度很高,想通过光栅尺来去补偿伺服马达的误差,以前没用过欧姆龙的所以有些不太清楚

网友A:
那就行了。打电话问下尺的接线,一般是5跟线啦。红色的是输入电压+,白色的是输入电压-,搞清楚输入电压是多少,黑色跟黄色是信号输出,要么是电压变化要么是电流变化要么是脉冲信号,还跟线接地。当然不同尺的线有不同颜色啊。搞清楚就行了。
下载积分:+2(gaokunjian) 热心助人
QQ76214024

楼主:
楼上的,谢谢,光栅尺脉冲可以读出来,现在想知道采用什么方式可以直接将光栅尺脉冲计算出来的位置偏差再让马达去跑点?是不是只能让马达再去跑一次这个误差距离,有没有直接的指令可以侦测到误差自动跑误差距离的?

网友A:
让伺服一直跑,跑到尺所规定的实际位置不就行了。中间做个比较。你尝试下这办法先
QQ76214024

楼主:
谢谢,这样的方式估计跑出来的精度很差,其实最初设计用线马才对
jxh668

网友B:
不大合适的做法,只能对已经跑过的位置进行对比
加光栅尺只有在全闭环的控制模式才能体现作用

网友A:
恩。期待高手进来
QQ76214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