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4伺服问题

楼主(2012-04-01):
各位大哥。我想问下,伺服在正常的状态下,X5插头里面37脚ALM是常开还是常闭的,这个是我的接线图

网友A:
看这个地址吧,里面有松下A4伺服驱动器说明书,自己去下个,然后翻到22页,通用的输出信号及其功能。第一个就解释了伺服报警引角ALM+与ALM-,37跟36,上面写的很清楚,报警状态发生时,此输出晶体管关断,意思就是说,它是常闭的,当报警发生时,断开连接,某输入点X断开,进而就可以控制系统动作强行停止了。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3327.html
QQ76214024

网友B:
没错是常闭!

网友C:
是常闭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