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J1W-DA041问题

楼主(2012-04-01):
请教PLC在和触摸屏直接连接后怎么给CJ1W-DA041通道写数据,比如我要写4---20mA信号给CJ1W-DA041某某通道时,DA041的参数怎么设置,梯形图怎么写,我自己做了个MOV传送,但是我用万用表测量输出没有反应

网友A:
更详细的在操作手册,你看到的都是文字。我们说的不会比之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