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知道在电位器怎么样接在PLC上

楼主(2012-04-01):
哪位大哥知道在电位器怎么样接在PLC上

网友A:
这个不能直接接吧,我菜鸟,不过我觉得不行,求解。

网友B:
搞个AD模块,再把电位器通个电,做成0-10V或者4-20mA的输入。
不过,你要干什么呢?有不少PLC本体都带2-4个电位器的。

网友C:
不明白你要把电位器接到PLC上做什么呢,PLC输入点只有I/O,用电位器也不能通一半吧,要用电位器输入要用AD模块

网友D:
具体要看是那一种PLC,楼主可以淘宝买国产的,有能直接接电位器的,不需要AD转换。外接电位器一般是调时间应用

网友E:
一般是用电位器转为电流或者电压信号,再利用AD 模块输入进PLC

网友F:
Fp-sigma 松下plc可本机可外接两个电位器

网友G:
用AD模块

网友H:
用模块转换

网友I:
接个电位器拿来干什么呢???

网友J:
用直线电位器的吧,我用的是拉长是100长的,可以接到AD模拟量,如果是欧姆龙的可以接到外部模拟量,使用24v必须串联一个分压电阻,用它可以用在显示机械上升和下降的位置

网友K:
我曾见有人使用电位器+台达EX+变频器进行张力控制,效果还可以
不断向前

网友L:
可以加个变送模块进ad

网友M:
希望描述的具体点。

网友N:
用普通的模拟量电位器接入PLC成本太高,要有AD变换模块才能实现。比较经济有效的办法是使用脉冲电位器(编码电位器)只需占用两个输入点。进行正交AB相计数,数据保存在断电记忆寄存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