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西门子触摸屏不启动了

楼主(2012-04-01):
通电屏左上角显示boot loader MP 370
version :1.04
dater:02.00.2002
再就不向下运行了,屏亮度也很暗,请问有知道的吗?

楼主:
怎样联机,版主能不能详细说说,我怎么连不了机呢,谢谢!

网友A:
MP370的,支持网线通讯了,设置好IP地址,必须在同一个网段,IP地址绝对不能相同,用WinCC Flexible在线联机,然后刷新OS就可以了.
OS相当于电脑的操作系统,画面程序相当于在电脑上运行的软件.

楼主:
版主你好,进不了系统啊,无法查看IP地址,一通电就显示上述的内容,进不了Loader窗口。

楼主:
先谢了,可是MP370不支持PPI线啊,只有串口线才能恢复出厂设置,我不知道这条线,面板上的RS232口是两排15针的,应该用什么样的线啊。

楼主:
版主有没有好办法

网友B(2012-05-14):
西门子电缆制作图(MPI电缆).zip

网友C(2012-11-07):
请问楼主解决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