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西门子的问题,初学,勿笑

楼主(2012-04-01):
I0.0、I0.1和I1.0、I1.1有啥区别,西门子的指令都有小数点的。同样对于M、Q,挺小白的问题,可是刚接触挺懵的,还有这些触点接线怎么接。忘赐教

网友A:
这样解释太费劲了,看看西门子的书吧。轻轻松松学s7-200

网友B:
小数点前面的数表示字节,小数点后面的数表示该字节的第几位。(我是这么理解)
稍微看一下西门子的书就会明白。
对于初学者,建议学三菱的。
为者!能忍人所不能忍,为人所不能为,才能成人所不能成!吾非池中物,定当舞蛟龙!任天有多广,我要飞多高;凭海有多宽,势必游多远!

网友C:
在论坛里找s7-200可编程控制器系统手册。里面有详细介绍。我现在发一份。

网友D:
建议学三菱的 易懂
我学了三菱,现在看西门子头大
jxh668

网友E:
读计算机专业的学西门子的没有多少问题
电工学西门子的是有一些基础知识要加强

jxh668

网友E:
西门子是比较专业人士的产品

网友F:
还是先学学计算机基础,就好理解了。

网友G:
I0.0、I0.1和I1.0、I1.1有啥区别
x0,x1和x10,x11的区别
自动化=效率

网友H:
就是地址编号0和1代表的是第几个字节,每个字节有八位,后面的.0到.7就是它的八个位,三菱的X0,X1也是差不多的意思,它是一个八进制数例如X0到X7,下一路就是X10到X17

网友I:
I0.0、I0.1和I1.0、I1.1都是接外部信号输入,Q是输出接在负载上。能记得的就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