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最近想买个笔记本电脑,用于电气调试以及电气设计的,大家能推荐一个型号吗

楼主(2012-04-01):
主要用于电气调试和电气设计。兼用三维设计软件(solidworks). 各位觉得用过的什么品牌和型号的笔记本比较好,推荐一下

网友A:
THINKPAD W520 ,我刚买了一台,用起来爽的不得了

网友B:
戴尔的不错,我正在用

网友C:
戴尔的不错,价格也低

网友D:
用我这种吧,,挺好的。

网友E:
戴尔的不错.最好有串口的.

网友F:
戴尔M6600,17寸的不错

网友G:
都是超贵的。我买的话连包包、鼠标等最多总价3500以下。

网友H:
联想昭阳系列带串口

网友I:
国货联想

网友J:
一般的电脑都可以了,没串口,用usb转串口的线

网友K:
联想昭阳系列带串口 ,联想E46L 俺在用的

网友L:
做工控的最主要是方便,12寸的最好,太大携带不便,太小的字体不好看,我用的是神舟,有钱的当然用IBM,也不一定要有串口,用转接线就可以。
我自己最想的使用的是WINDOWS系统的平板,使用无线的串口调试就很方便,查I/O就是特别的爽,一个人就可以查。

QQ:84818626

网友M:
最好是有串口的吧

网友N:
E46A啦,现在3300左右就能弄i3处理器高点配置的。主要是有串口太方便了。

网友O:
支持,联想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