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1):
求FX可编程C 区通讯地址(用0,1读当前数据,不是一组C的状态),谢谢啦

0A00 0A02
谢谢,子丑寅卯9 (忽悠.接着忽悠)热心解答

意外收获:
C区真是一个奇怪的区,用“0,1”命令居然与用“E00,E01”命令的字地址相同

网友A:
也要分高速C区和普通C区。普通的C0 =01C0  高速的C200= 0C00依次顺延类推。
  • 下载积分:+1(zjhchtfw) 热心助人
  •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要分高速C区和普通C区。普通的C0 =01C0  高速的C200= 0C00依次顺延类推。

    追问:
    C0 =01C0   这个地址指的是以C0为首个元件,以指定字节长来读写相对应的一组计时器触点的0/1状态,
    如发送:?001C002?69
        返回:?0200?C5               表示C7、C6~C0 8个元件的触点中只有C1是1的状态, 0000 0010
    这个是网上协议总览就有的,不是我要的结果,
    我要的地址是直接读取c0的数据,假设C0计数达256,我要读的数据就是256,不知道我说的清楚不清楚了?

网友A:
    C的位地址和字地址是不同的。
  • 下载积分:+1(zjhchtfw) 热心助人
  •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网友A:
    C0=0A00   C1=0A02
  • 下载积分:+1(zjhchtfw) 热心助人
  • (沈阳)承接非标自动化设计,调试及改造;各种通信控制;伺服调试,定位同步控制及专机制造。手机&微信同步(来访注明家园):18680531562 。

楼主:
引用 网友A:
    C0=0A00   C1=0A02

    非常感谢子丑寅卯9,要的就是这个地址,这几天有事刚看到,回复迟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