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加了UM读保护 怎么读出程序 我知道UM密码

楼主(2012-04-01):
各位高手 求助如何解决 我压根儿就没看到哪里让输入密码

楼主:
型号为CP1H X40DT-D

网友A:
看见像锁一样那个按钮了吗,就是那里

楼主:
出现这种情况是..............

网友B:
那就是密码不对

网友C(2013-02-15):
不用它,照下,在PLC--保护--释放密码 输入密码 点确定就行发
维修电工;亚健康管理;消防维保

网友D:
自己设的密码不会忘记的,楼主应该是读别人的程序呢吧?

网友E:
先把程序上传上来,然后点击plc-保护—释放密码。输入正确的密码后,系统会提示释放,然后关闭上载的程序,重新上载就行了。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好贴好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