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4-01):
变频器一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加制动电阻?有人说电机处于发电状态就是电机制动的过程,那哪些情况会使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比如我的电机靠外部力量来制动,比如电磁抱闸等等,这时驱动电机的变频器还需要加制动电阻吗?加了制动电阻,变频器上的哪些参数要做相应修改?还有制动电阻的选取依据哪些原则呢?怎么选取?THANKS

网友A:
停机需马达立即停转时加制动,不同品牌的变频器制动电阻和制动参数存在区别,具体说明书有介绍

楼主:
靠机械制动是不是不需要加制动电阻?

网友B:
不过最好是有个制动电阻比较好,这样能把电机产生的再生能量给消耗掉。对于制动方式其实这种我觉得才是最好的,机械制动还是用在突发情况会比较好吧! 菜鸟路过

网友C:
简单说制动电阻是为了保护变频器不被爆掉

网友D:
机械制动在带负荷的情况下应该比变频器电阻制动好吧,特别升降机这类。

网友E:
在市场需要加减速和换向的时候,如果不加制动电阻对变频器的主回路冲击会大

网友F:
重物下放,停车惯性,二象限变频器都需要能耗制动

网友G:
在重负载,高速旋转的情况下 要停止  或换向 用制动    加制动电阻只是制动的一种方法而已(见大学电机拖动课程)

网友H:
8楼正解,有了机械制动,再接电阻制动显得脱了裤子打屁,多此一举,有的时候为了安全考虑也有几种制动一起使用的.你说的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指的是电动机在停机后自由运转时的状态,就是发电状态.此时如果是高速,低负载的情况下停机.而没有制动的化,往往变频器会出现故障代码,说的就是检测出直流高压测电压过高~~~~品牌不一样,故障代码也显示不同..当变频器带动的电机或其他感性负载在停机的时候,一般都是采用能耗制动的方式来实现的,就是把停止后电机的动能和线圈里面的磁能都通过一个别的耗能元件消耗掉,从而实现快速停车。当供电停止后,变频器的逆变电路就反向导通,把这些剩余电能反馈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来,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会因此而升高,当升高到一定值的时候,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就投入运行,使这部分电能通过电阻发热的方式消耗掉,同时维持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为一个正常值。如果仅仅是为了保护变频器而设的制动电阻,一般不用再设变频器的参数,如果是用在紧急特殊情况下的变频制动,哪么要设的参数最重要的就是马达停车方式,减速时间.过电压失速防止功能,还有就是相应的直流制动的相关参数,比如电流准位,停止时直流制动时间,制动起始频率.一般就这些了~~~~
  • 下载积分:+1(wmzhang2008) 优秀文章

网友I:
    应该有需要频繁启动停止时,加制动电阻
    承接切断、包装、插针及其他非标机械设备QQ:594392509

网友J:
    不知楼主所云···看来我的路很长啊···不知楼主所云···看来我的路很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8楼正解,有了机械制动,再接电阻制动显得脱了裤子打屁,多此一举,有的时候为了安全考虑也有几种制动一起使用的.你说的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指的是电动机在停机后自由运转时的状态,就是发电状态.此时如果是高速,低负载的情况下停机.而没有制动的化,往往变频器会出现故障代码,说的就是检测出直流高压测电压过高~~~~品牌不一样,故障代码也显示不同..当变频器带动的电机或其他感性负载在停机的时候,一般都是采用能耗制动的方式来实现的,就是把停止后电机的动能和线圈里面的磁能都通过一个别的耗能元件消耗掉,从而实现快速停车。当供电停止后,变频器的逆变电路就反向导通,把这些剩余电能反馈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来,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会因此而升高,当升高到一定值的时候,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就投入运行,使这部分电能通过电阻发热的方式消耗掉,同时维持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为一个正常值。如果仅仅是为了保护变频器而设的制动电阻,一般不用再设变频器的参数,如果是用在紧急特殊情况下的变频制动,哪么要设的参数最重要的就是马达停车方式,减速时间.过电压失速防止功能,还有就是相应的直流制动的相关参数,比如电流准位,停止时直流制动时间,制动起始频率.一般就这些了~~~~

谢谢XTGM的指教,还想追问下,电机的制动方式,还有靠往电机定子绕组通直流电的方式,这种制动方式,变频器有相应功能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谢谢XTGM的指教,还想追问下,电机的制动方式,还有靠往电机定子绕组通直流电的方式,这种制动方式,变频器有相应功能吗

给电机定子绕组通直流电的方式就是能耗制动.变频器都带这部分制动的功能.停机的时候提供给电机一个直流电源。
  • 下载积分:+1(陈大围) 热心助人
    jxh668

网友K:
引用 网友H:
    8楼正解,有了机械制动,再接电阻制动显得脱了裤子打屁,多此一举,有的时候为了安全考虑也有几种制动一起使用的.你说的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指的是电动机在停机后自由运转时的状态,就是发电状态.此时如果是高速,低负载的情况下停机.而没有制动的化,往往变频器会出现故障代码,说的就是检测出直流高压测电压过高~~~~品牌不一样,故障代码也显示不同..当变频器带动的电机或其他感性负载在停机的时候,一般都是采用能耗制动的方式来实现的,就是把停止后电机的动能和线圈里面的磁能都通过一个别的耗能元件消耗掉,从而实现快速停车。当供电停止后,变频器的逆变电路就反向导通,把这些剩余电能反馈到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来,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会因此而升高,当升高到一定值的时候,变频器的制动电阻就投入运行,使这部分电能通过电阻发热的方式消耗掉,同时维持直流母线上的电压为一个正常值。如果仅仅是为了保护变频器而设的制动电阻,一般不用再设变频器的参数,如果是用在紧急特殊情况下的变频制动,哪么要设的参数最重要的就是马达停车方式,减速时间.过电压失速防止功能,还有就是相应的直流制动的相关参数,比如电流准位,停止时直流制动时间,制动起始频率.一般就这些了~~~~

    “电机处于发电状态指的是电动机在停机后自由运转时的状态”
    这句是不对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