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请进,台达PLC 的问题

楼主(2012-04-01):
那位大侠知道,台达PLC 什么型号支持步进电机实时加减速.,也就是在运行中变速
锁螺丝机

楼主:
我顶 有人知道吗
、
锁螺丝机

楼主:
我顶,等大侠来解决问题
锁螺丝机

网友A:
这个没搞过,但是我想提提我的看法。你用PLC控制步进电机,这和你PLC的输出脉冲个数有关,你的加减速应该用到PLC里面额脉冲宽度调制。你得看看台达的PLC手册了,新出的ES2、SA2系列应该好用
我看了下手册,说SC1.4板以上支持,M1115,加减速标志,D1104加减速存储器,没有用过,不确定,设备报价低,只能选台达的

楼主:
谢谢redrock99的解答,大家多给点信心
锁螺丝机

网友B:
EH2 EH3 SV 等系列机型 晶体管输出 都行 plsv 指令即可

网友C:
关注一下
不断向前

楼主:
(EH2 EH3 SV 等系列机型 晶体管输出 都行 plsv 指令即可)
谢谢大家的支持,
我买了EH2,支持PLSV ,还配合其他指令做到了,加减速启动、停止。
锁螺丝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