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置无线网卡

楼主(2012-04-01):
我的笔记本买了个外置无线网卡,从办公室的路由器分出用18米的网线能用(可以正常上网)。后来网线不够长我又买了 15米网线接在原来的18网线上,加起来才23米。就上不了网。显示故障是: 当网卡灯亮时,电脑上显示在连接网络、 当网络联接上,网卡灯熄灭了,灯熄灭后电脑上又显示连接网络,这样反复动作…
网线接头处用焊丝焊结、用专用网卡接线盒结果都是上述故障,后面15网线单独可以上网。望各位高人指点…

网友A:
接错线了。。。。。肯定的。

网友B:
恩 接错了 哈哈

网友C:
1楼正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接错线了。。。。。肯定的。

楼主:
后面15米网线是单独可以上网的啊
..用水晶头连的啊,

楼主:
外置无线网卡最长连网线可以多少米?

网友E:
好像是交叉接了哈哈检查一下吧

网友F:
33米了!线太长了吧!

网友G:
33米不会太长的,从路由器出来的网线可以达到100米,当然你要用好的网线,我的电脑到路由器就有65米长